[STM8]
STM8位定义

楼主(2015-08-13):
各位请教一下,如何在STVD的汇编中定义位变量

比如可以按如下的方式定义一个Byte变量,但如何定义Bit位呢?
                                segment        'ram0'
mSection                        Ds.B                1

网友A:
定义bool类型
用bit field方式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bool类型
用bit field方式定义

我早上看了好多ST的文档,没有找到怎么定义,可以写一个格式给我看一下子么?

网友B:
百度一下Bitfield.h文件

网友C:
我以前是这么定义的,结构体里的a,b各占1bit.
struct
{
   unsigned char a : 1;
   unsigned char b : 1;
}struct_a;

楼主:
嘿嘿,我用的是汇编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