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STC单片机的AUXR如何设置?谢谢

楼主(2015-08-13):
定时器2作为串口1和2的共同波特率发生器,例程是:、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定时器0作为定时器,例程是:
AUXR |= 0x80;        //定时器0为1T模式
//AUXR &= 0x7F;        //定时器0为12T模式

现在我要同时用,AUXR怎么设置呢?谢谢大侠

网友A:
看寄存器说明,

网友B: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80;         //定时器0为1T模式
//AUXR &= 0x7F;      //定时器0为12T模式
位操作指令 | 和 & 不会影响其他位
这样写你会更明白
AUXR |= (0x01 << 4) | (0x01 << 2);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第4位和第2位分别是什么自己看文档
AUXR |= (0x01 << 0);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第0位是什么自己看文档
AUXR |= (0x01 << 7);                         //定时器0为1T模式  第7位是什么自己看文档
//AUXR &= ~(0x01 << 7);                   //定时器0为12T模式

网友C(2017-12-22):
并不冲突,参考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