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静态电流小的LDO

楼主(2015-08-13):
选择了SP6205,数据手册上的静态电流很小
但是实际上测出来的达到50uA,非常大,当然开始也买到一些假货,静态电流更大,但是最后找力源定了点,就这样,简直没法用

网友A:
想提高效率,用开关电源。

网友B:
肯定有小电流的,应该可以小10倍以上。

网友C:
看没仔细看规格书的主

楼主:
看没仔细看规格书的主

怎么可能不看说明书嘛

楼主:
测试条件,基本是一块空板,刻断所有输出线,53uA
输入端悬空,直接接到输出端测3.5uA,证明输出端即使有漏电,也就3.5uA

取下芯片,再测试输入和输出端,均为0uA

大家看,这个测试有问题吗,怕是这个芯片不行吧

楼主:
那些贵点的芯片是容易有假货,但是好在价格贵,至少大家都重视,也还是有好点的,这种价格不贵的反而遍地假货

楼主:
大家给推荐下,好用又便宜的在哪买

网友D:
你真的认真看PDF了??! Sipex的原厂Pdf中静态电流就是45uA~100uA,你说的静态电流很小是多少?是不是把它的关闭电流当成静态电流了???
如果需要几个uA静态电流的LDO,可以找找HT73xx系列芯片,就算山寨货,静态电流一般也差不多可以做到这个数值。
如果需要再小的,你需要好好找找。

网友E:
顶9L,人家都说的很明白了;
用过HT7330的漂过,在50uA平均电流下觉的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