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静态电流小的LDO

楼主(2015-08-13):
选择了SP6205,数据手册上的静态电流很小
但是实际上测出来的达到50uA,非常大,当然开始也买到一些假货,静态电流更大,但是最后找力源定了点,就这样,简直没法用

楼主:
力源应该不可能是假货吧,要不就是sp6205虚标,怕是不太敢,就那么几个脚,接3个电容,啥都没有接,真的想不通

网友A:
有没看规格书的?

网友A:
规格书哪里标得很小了?

楼主:
要什么样子的LDO  我们的有低到 1UA 左右的   QQ394233008

兼容sp6205的

楼主:
测试条件,基本是一块空板,刻断所有输出线,53uA
输入端悬空,直接接到输出端测3.5uA,证明输出端即使有漏电,也就3.5uA

楼主:
取下芯片,再测试输入和输出端,均为0uA

楼主:
大家看,这个测试有问题吗,怕是这个芯片不行吧

网友A:
人家规格书明明就写了典型静态电流45uA,最大100uA。

楼主:
人家规格书明明就写了典型静态电流45uA,最大100uA

此言差矣,那是输出0.1mA时的静态电流

你理解错了,当输出0.1mA时,GND脚的电流是45uA,则输入是145uA。当输出没有负载时,上面的表格没有看见指标。

楼主:
首页上的

楼主:
难道这个是5uA只是个摆设?

你的版本有问题,你要下载最新版本,应该是45,漏了1个4而已。

楼主:
输出现在是0

楼主:
请大家出注意

网友A:
我看到的首页规格书,45u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言差矣,那是输出0.1mA时的静态电流

规格书已经明确标出IOUT = 0.1mA (IQUIESCENT)。不知道你怎么看的。

网友B:
工程师当如lyjian

网友C:
和泰的LDO,Ultralowquiescentcurrent:4uA(typ.)

网友D:
MCP17000系列,大概0.5uA

楼主:
和泰的LDO,Ultralowquiescentcurrent:4uA(typ.)

啥型号

网友E:
NCP551 引脚兼容SP6205,静态电流4uA

网友F:
MCP1700可以到1uA,不过楼主这个也可以到5uA,注意更新下资料来看。

网友G:
TI有比较小的;
还有考虑你的测试方法;
还有一些阻容是否漏电;

网友H:
和泰的什么型号?

网友A:
100uA,比6205还大一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F:
MCP1700可以到1uA,不过楼主这个也可以到5uA,注意更新下资料来看。

最新官网规格书就是45uA

网友D:
呵呵,比MCP1700该参数更小的型号基本不多了,MCP1700系列很便宜,而且也很好买到货,我知道的其它几个型号价格都比,价格都比MCP17XX贵多了,而且货还不好买。。。

网友I:
都用LDO了,还在乎这点静态电流啊?

网友J:
上analog官网搜索ADP160.静态电流0.5uA

网友K:
LT3009
Ultralow Quiescent Current: 3μ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