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 上电芯片发烫什么原因

楼主(2015-08-13):
板子其他程序可以走,但是dac不行,一上电就发烫是芯片烧了吗

网友A:
1、焊盘没有短路?
2、你配置的GPIO是否有同时配置多路大电流输出或灌电流?

网友B:
好好查一下配置。

网友C:
片子部分IO引脚坏了,一般情况下 主程序还能正常的运行,只是部分IO损坏,早造成这些引脚上的功能损坏,比较脆弱的IO引脚是 ADC 和 DAC 最容易损坏了。

网友D:
部分引脚坏了,换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