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画一个线控耳机按键识别电路

楼主(2015-08-13):
如题!
线控耳机原理如图:

大概的原理框图如图:
耳机上过来的信号经耳机识别电路变成MCU的IO信号,经MUC处理识别具体操作(哪个按键,长按还是短按)后控制功能IC执行相应功能。
谁能帮忙设计,或推荐IC方案,本人不懂望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顶上去……
谁会弄?可以提供一定的报酬。

楼主:
问题简单点说就是怎么用线控耳机来控制功能IC的5个功能,在实现功能的基础上,成本越低越好,PCBA越小越好。

网友A:
不就是AD键吗,

楼主:
能否详细说说?具体怎么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说说?具体怎么弄?谢谢

他说的是A/D转换。。多按键的一种应用方式,占用端口少。。相关的知识你上网搜索下就知道。。

M+ 至电源正轨有个电阻(你的图里没有)为MIC提供偏置。G是“地”。在没有按键按下时,MIC正常偏置,拾取声音信号。。而当不同的按键按下时,M+端可以得到相应的不同电压,电压与MIC的偏置电阻有关。从R1 R2 的取值来看(尤其是KII),按键按下时,MIC是无输出的。。

长按、短按,由A/D转换得到的电压对应的键值配合时间(延迟)来判定。。

网友C:
耳机线控,我们有成熟的方案,苹果 安卓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