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ax6 linux3.10.17系统2g内存的问题。

楼主(2015-08-13):
我这个评估板是MY-I.MX6 V2.5 评估板,SDK中linux系统版本看到有Linux-3.0.35,Linux-3.10.17两个,其中Linux-3.0.35不支持QT5,Linux-3.10.17支持QT5,但是这个板子是2g内存的板子,Linux-3.0.35中有找到支持2g内存的uboot,但是Linux-3.10.17中没有支持2g内存的uboot,请问有办法使Linux-3.10.17 uboot支持2g内存吗?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A:
首先得确定硬件支持2G,然后得改uboot吧

网友B:
u-boot中应该有支持2G DDR3的代码,请查阅*.S文件(具体那个我也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确定硬件支持2G,然后得改uboot吧

硬件就是2G的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u-boot中应该有支持2G DDR3的代码,请查阅*.S文件(具体那个我也不记得了)。

能不能帮忙具体看一下是哪个文件?万分感谢!

网友C:
修改uboot代码,uboot版本不一样,修改的文件不一样......低版本的是修改*.S,后续版本好像是修改*.cfg了......

网友D:
楼主你好,如果你使用的DDR和开发板的不一样的,你需要自己配置DDR,具体你可以参考文档i.MX_6_BSP_Porting_Guide.pdf的Chapter 1Porting U-Boot from an i.MX 6 Reference Board to an
i.MX 6 Custom Board 的1.3部分。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105652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同时你要使用该脚本来配置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