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差分信号输出短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8-13):
如果是集电极开路输出,一般不会烧坏~

网友B:
已用AM26C31试过,不会烧。输出类似推挽输出。

楼主:
多谢你们的回答,我也是这样实验了,不会烧。但心里还是有点怕。
我们项目上是这样的,编码器出差分信号但是PLC只能接OC信号。所以用差分信号不经过电阻直接接在光耦发光端,光耦输出端信号进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