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 Broadcaster 模式的Demo程序

楼主(2015-08-13):
请问谁有BLE Broadcaster 模式的Demo程序呀?
刚接触蓝牙,公司项目时间紧迫,望大神帮个忙~谢谢了~~~
BLE 只广播MCU串口发来的数据。

网友A:
这个直接在topdesigner中设置为 broadcaster就好了,MCU通过串口发来的数据,通过程序处理放在广播数据中,然后开启广播,即可。注意广播数据只能有31 byte, 有7 byte左右的数据要被数据头等占用,实际的有效数据载荷在24byte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在topdesigner中设置为 broadcaster就好了,MCU通过串口发来的数据,通过程序处理放在广播数据中, ...

MCU通过串口发来的数据,BLE要怎么接收呀,是通过UART中断吗? 大神QQ多少,可以加你吗?求指导。

楼主:
我希望实现这样一个流程,还望大神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cypresssemiconductorco/PSoC-4-BLE/tree/master/100_Projects_in_100_Days/Day008_Con ...

O(∩_∩)O谢谢

网友A:
Larkinn,

   这个可以实现,血压IC通过UART发送数据给PSOC BLE可以把PSOC BLE从睡眠中唤醒,在firmware中读取UART传过来的数据并通过BLE广播发出去。 你留你的QQ号码,我加你,可以互相讨论下BLE相关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rkinn,

   这个可以实现,血压IC通过UART发送数据给PSOC BLE可以把PSOC BLE从睡眠中唤醒,在firmware中 ...

QQ  1289805229  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rkinn,

   这个可以实现,血压IC通过UART发送数据给PSOC BLE可以把PSOC BLE从睡眠中唤醒,在firmware中 ...

我现在已经搞好了MCU数据广播,然后在研究通过串口唤醒BLE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已经搞好了MCU数据广播,然后在研究通过串口唤醒BLE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98998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