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知道PCB封装建库的兄弟解答一下哈,谢谢!

楼主(2015-08-13):
请教下图中器件宽度2.40/1.80是神马意思啊?

网友A:
最大2.40,最小1.80

网友B:
最大,最小距离

网友C:
上面的大神已经帮我回答了你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大神已经帮我回答了你的问题。

神回复

网友D:
最大最小值,请叫我雷锋

网友E:
**问题,不给于回答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请及时结贴。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网友F:
最大最小

网友G:
大小值;P

网友H:
这个得问画图的人啊!或者问老师也行。

网友I:
PCB建库的时候,按"最大尺寸+余量"画引脚.你这个可以按3.0画引脚

网友J:
最大最小值,一般取中间值就好

网友K:
我知道,我知道,我告诉你。大小极限

网友L:
这题目,我会,我来回答你。大小极限。

网友M(2015-09-29):
对于我这个小学生来说,我只能回答你  这是最大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M:
对于我这个小学生来说,我只能回答你  这是最大最小值。

厉害厉害厉害

网友N(2015-11-02):
新手,一看知道是新手。

网友O:
大小极限。

网友P(2015-12-07):
小儿科的题目

网友Q:
见识见识下!

网友R:
分别代表尺寸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你在做封装时注意看清单位是mm还是mil。

网友S:
楼上的,我估计应该是MM

网友A:
引用 网友S:
楼上的,我估计应该是MM

网友T:
封装上有说明啊

网友U:
很简单,大小值。

网友V(2016-02-18):
大小值 很简单吧。

网友W(2016-04-01):
简单简单。

网友X(2016-05-18):
  没事灌灌水    看看哪家楼主最风骚

网友P(2016-07-11):
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凄诚

网友P:
每天早上起床都要看一遍“福布斯”富翁排行榜,如果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就去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