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生成BOM表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5-08-13):
小弟用PADS生成的BOM表中相同值的元件是排列在不同行的,如下图所示:怎样能生成相同值的元件放在同一行的BOM表?求指教!!!

楼主:
没人回答么?

网友A(2015-11-21):
你用原理图生成BOM,就可以了,原理图里面比较方便,而且可以设置成你满意的BOM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