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SoloLite 无法使用 usb camera,请问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5-08-13):
我现在做一个监控设备,由于摄像机和主板距离比较远,大概20cm,只能使用usb camera,无法使用csi接口camera。  但是 IMX6SoloLite 的usb 视频接口只支持 yuv 420  编码成 h264, 但是当下的usb camera输出格式只有 yuv422, 这样就需要用软件转一下,把 usbcamera输出的yuv422 转换成yuv420, 但是这样非常占用cpu,即使 680*480分辨率也能达到80% cpu占用率。 720P的就更高了,没法用。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没搞过,关注一下......期待大神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B:
SoloLite不是很清楚,IPU和GPU都是可以进行色彩空间转化的,你可以看下。用GST可以很方便看

网友C:
楼主你好,i.MX6Solo has vpu and one can use example on link below and probably SDK example ips_csc.c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4961
我们的工程师已经给出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