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按键去检测

楼主(2015-08-13):
u8 KEY_AnJian(void)
  {
               u8  key_up = 1;
    static   u16 key_count=0;  //定时器扫描次数
         if(key_up&&(KEY_Y==0||KEY_X==0||KEY_Z==0||KEY_S==1||KEY_QueR==0||KEY_FanH==0||KEY_LiuSY==1))
     {
    if(key_count<=3)
     {
         key_count=key_count+1;
         }
   }
else
     {
      key_count = 0;
     }
                if(key_count >= 3)
                {
                         if(KEY_Y==0)          return 5;
                        else if(KEY_X==0)      return 6;
                        else if(KEY_Z==0)        return 7;
                        else if(KEY_S==1)      return 8;
                        else if(KEY_QueR==0)   return 9;
                        else if(KEY_FanH==0)   return 10;
                        else if(KEY_LiuSY==1)  return 11;
                }
                 else if((KEY_Y==1||KEY_X==1||KEY_Z==1||KEY_S==0||KEY_QueR==1||KEY_FanH==1||KEY_LiuSY==0))        key_count = 0;
            return 0;
}

我定时器设置的300ms扫描一次,但是非常快,一按按键,就执行了几次按键,怎么回事呢???谢谢帮忙解答,这是我自己写的按键程序,肯定有问题,但自己找不出来

网友A:
定时准确吗?

楼主:
用的LED显示定时,看了一下,大概差不多,还是比较准确

网友B:
百度搜索一下,网上很多使用状态机的现成的按键扫描程序,学习移植到自己的应用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索一下,网上很多使用状态机的现成的按键扫描程序,学习移植到自己的应用上就行了。

...

谢谢了,但是能不能帮忙看一下这个错在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但是能不能帮忙看一下这个错在哪里呢?

先学习别人的成熟程序,再修改移植。不要闭门造车。
看懂别人的程序后,你自己的程序有没有问题也就能分析出来了。

网友C: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可以简单描述一下。

网友D:
u8 KEY_AnJian(void)
  {
             static  u8  key_up = 1;
    static   u16 key_count=0;  //é¨?è′?êy3?ê?éè?a1?aá?????ó?
         if(key_up&&(KEY_Y==0||KEY_X==0||KEY_Z==0||KEY_S==1||KEY_QueR==0||KEY_FanH==0||KEY_LiuSY==1))
     {
    if(key_count<=3)
     {
         key_count=key_count+1;
         }
   }
else
     {
      key_count = 0;
     }
                if(key_count >= 3&&key_up)
                {
                                             key_up = 0;
                         if(KEY_Y==0)          return 5;
                        else if(KEY_X==0)      return 6;
                        else if(KEY_Z==0)        return 7;
                        else if(KEY_S==1)      return 8;
                        else if(KEY_QueR==0)   return 9;
                        else if(KEY_FanH==0)   return 10;
                        else if(KEY_LiuSY==1)  return 11;
                }
                 else if((KEY_Y==1||KEY_X==1||KEY_Z==1||KEY_S==0||KEY_QueR==1||KEY_FanH==1||KEY_LiuSY==0))        {key_count = 0;key_up=1;}
            return 0;
}
/////////////////////////////////
没测试过,吧key_up用上了,看看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u8 KEY_AnJian(void)
  {
             static  u8  key_up = 1;

不懂这个意思呢?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可以简单描述一下。

定时器扫描按键,实现去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u8 KEY_AnJian(void)
  {
             static  u8  key_up = 1;

试了一下。好一点,但是没有实质改变。我是想定时器扫描两次再确定是按键按下的

网友C:
为什么要用定时器去抖动啊。可以用其他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定时器去抖动啊。可以用其他方法啊

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C:
最简单的延时去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延时去抖啊

占用程序时间多,并且也不好用,还是有抖

网友E:
简单看没啥问题;

不过还不如改成,连续读3次,假如读的值一样,则作处理;

楼主:
最后一句if错了  该是与,不是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看没啥问题;

不过还不如改成,连续读3次,假如读的值一样,则作处理; ...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F:
不想按键重复执行:
增加一个标志,按键执行一次后标志位为1,此后如果按键未释放也不再执行按键功能,直到按键释放标志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想按键重复执行:
增加一个标志,按键执行一次后标志位为1,此后如果按键未释放也不再执行按键功能,直到 ...

        u8 KEY_AnJian(void)
  {
   static u8 key_count = 0;  //ɨÃè´ÎÊý³õʼÉèΪ0ΪÁËÏÂÃæÓÃ
                      u8  key_up = 1, flag=0;
                if(key_up&&(KEY_Y==0||KEY_X==0||KEY_Z==0||KEY_S==1||KEY_QueR==0||KEY_FanH==0||KEY_LiuSY==1))
     {
                         flag=1;
                        if(key_count<3)
                           { key_count++; }
                 }
                else
         { key_count = 0; }
                if((key_count ==3)&&flag)
                {
                        LED0=!LED0;
                        key_count = 0;
                        if(KEY_Y==0)       return 5;
                        else if(KEY_X==0)  return 6;
                        else if(KEY_Z==0)  return 7;
                        else if(KEY_S==1)  return 8;
                        else if(KEY_QueR==0)  return 9;
                        else if(KEY_FanH==0)  return 10;
                        else if(KEY_LiuSY==1) return 11;
                }
        else if(key_up&&(KEY_Y==0||KEY_X==0||KEY_Z==0||KEY_S==1||KEY_QueR==0||KEY_FanH==0||KEY_LiuSY==1))
          {flag=0;
          key_count=key_count;}
  else if((KEY_Y==1&&KEY_X==1&&KEY_Z==1&&KEY_S==0&&KEY_QueR==1&&KEY_FanH==1&&KEY_LiuSY==0))
                            {flag=0;
          key_count = 0;}
            return 0;

  }

改过之后行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想按键重复执行:
增加一个标志,按键执行一次后标志位为1,此后如果按键未释放也不再执行按键功能,直到 ...

问题是现在,按键不是按照定时器扫描的时间执行的,我设置的50ms扫描一次,但是没到次数按键就执行了,我用LED等指示,LED能到50ms才亮,再按50ms又灭了,就是按键不对

网友G:
我给你修改一下吧,这个只是单次执行,长按也只执行一次。
u8 KEY_AnJian(void)
{
   u8  key_up = 1;
   static   u16 key_count=0;  //定时器扫描次数
   if(key_up&&(KEY_Y==0||KEY_X==0||KEY_Z==0||KEY_S==1||KEY_QueR==0||KEY_FanH==0||KEY_LiuSY==1))
   {
      key_count++;
      if(key_count == 3)
     {
       if(KEY_Y==0)          return 5;
       else if(KEY_X==0)      return 6;
       else if(KEY_Z==0)        return 7;
       else if(KEY_S==1)      return 8;
       else if(KEY_QueR==0)   return 9;
       else if(KEY_FanH==0)   return 10;
       else if(KEY_LiuSY==1)  return 11;
       else   return 0;
     }
     else if(key_count>3) key_count=3;
   }
   else  key_count=0;
}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现在,按键不是按照定时器扫描的时间执行的,我设置的50ms扫描一次,但是没到次数按键就执行了,我 ...

逻辑有点混乱

key_up 总为1,这里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逻辑有点混乱

key_up 总为1,这里起什么作用?

就是一个标志,上面要用到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给你修改一下吧,这个只是单次执行,长按也只执行一次。
u8 KEY_AnJian(void)
{

好呢,我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标志,上面要用到与

完全多余的东西,去掉也完全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给你修改一下吧,这个只是单次执行,长按也只执行一次。
u8 KEY_AnJian(void)
{

还是不好用,按键时间就是不在扫描时间内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全多余的东西,去掉也完全一样的效果

好像是多余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好用,按键时间就是不在扫描时间内判断

你再试试

uchar  KEY_AnJian(void)
{
   static   uchar  flag = 0;
//   static   uint key_count=0;  //定时器扫描次数
   if((flag == 0))
   {
             flag = 1;
             if((KEY_Y==0||KEY_X==0||KEY_Z==0||KEY_S==1||KEY_QueR==0||KEY_FanH==0||KEY_LiuSY==1))
      {

               if(KEY_Y==0)           return 5;
               else if(KEY_X==0)      return 6;
               else if(KEY_Z==0)      return 7;
               else if(KEY_S==1)      return 8;
               else if(KEY_QueR==0)   return 9;
               else if(KEY_FanH==0)   return 10;
               else if(KEY_LiuSY==1)  return 11;
               else   return 0;

          }
   }
   else
   {
             flag=0;
   }
   return 0;
}

楼主:
谢谢了,但是这都没用定时器扫描,怎么去抖了,按下了,肯定会执行的

楼主:
试了一下,好像比以前的好用。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网友H:
用一个boolen标志试试看呢。按下去置标志位,直到按键松开再清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一个boolen标志试试看呢。按下去置标志位,直到按键松开再清标志位~

        u8 KEY_AnJian(void)
  {
   static u8 key_count = 0;  //ɨÃè´ÎÊý³õʼÉèΪ0ΪÁËÏÂÃæÓÃ
                      u8  key_up = 1;
                if(key_up&&(KEY_Y==0||KEY_X==0||KEY_Z==0||KEY_S==1||KEY_QueR==0||KEY_FanH==0||KEY_LiuSY==1))
     {
                           key_up=0;
                        if(key_count<3)
                           { key_count++; }
                 }
                else
         { key_count = 0; }
                if(key_count==3)
                {
                        LED0=!LED0;
                        key_count = 0;
                        if(KEY_Y==0)       return 5;
                        else if(KEY_X==0)  return 6;
                        else if(KEY_Z==0)  return 7;
                        else if(KEY_S==1)  return 8;
                        else if(KEY_QueR==0)  return 9;
                        else if(KEY_FanH==0)  return 10;
                        else if(KEY_LiuSY==1) return 11;
                }
        else if(key_up&&(KEY_Y==0||KEY_X==0||KEY_Z==0||KEY_S==1||KEY_QueR==0||KEY_FanH==0||KEY_LiuSY==1))
          {
          key_count=key_count;}
  else if((KEY_Y==1&&KEY_X==1&&KEY_Z==1&&KEY_S==0&&KEY_QueR==1&&KEY_FanH==1&&KEY_LiuSY==0))
                            {key_up = 1;
          key_count = 0;}
            return 0;

  }

网友H:
引用 楼主:
u8 KEY_AnJian(void)
  {
   static u8 key_count = 0;  //ɨÃè´ÎÊý³õʼÉèΪ0ΪÁË ...

代码风格很不好啊。。。只要实现了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和大家分享一下,可以用了。
        u8 KEY_AnJian(void)
  {
   static u8 key_count = 0;
  u8  key_up = 1;
if(key_up&&(KEY_Y==0||KEY_X==0||KEY_Z==0||KEY_S==1||KEY_QueR==0||KEY_FanH==0||KEY_LiuSY==1))
       {
                key_up=0;
if(key_count<2)
  { key_count++; }
           }
else
    { key_count = 0; }
        if(key_count==2)
              {
                        LED0=!LED0;
                        key_count = 0;
                        if(KEY_Y==0)         return 5;
                        else if(KEY_X==0)    return 6;
                        else if(KEY_Z==0)    return 7;
                        else if(KEY_S==1)    return 8;
                        else if(KEY_QueR==0)  return 9;
                        else if(KEY_FanH==0)  return 10;
                        else if(KEY_LiuSY==1) return 11;
                }
   else  key_up = 1;
                return 0;
   }

网友I:
最好用中断,松手检测。

网友I:
在中断里写这个,最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好用中断,松手检测。

注意不错,希望用松手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中断里写这个,最方便了。

嗯嗯,谢谢指点

网友J:
看来简单问题,大家回复的就多啊

网友K:
楼主是不是时钟出了问题

网友:
一般用中断处理,比较好,不会影响主函数运行。

网友L(2015-09-12):
在你的程序上进行修改的话,将if(key_count >= 3)改成if(key_count == 3)。
还有按键去抖的程序很多,你的这个程序的效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