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为什么stm8s都用3.3v的电压。5v的不行么?

楼主(2015-08-13):
为什么stm8s都用3.3v的电压。5v的不行么?我看了数据手册说5v也在允许范围之内啊。我看的几乎所有的stm8s的电路图都用3.3v 供电。咋不用5v哩?刚接触stm8不甚了解。求各位大大解惑。

网友A:
行不行要看芯片数据手册,然后再看你要做的电路,如果有电源管理芯片变换到那个适合的电压,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不行要看芯片数据手册,然后再看你要做的电路,如果有电源管理芯片变换到那个适合的电压,是可以的。 ...

数据手册说的行。可是大家几乎都用3.3  我就是这么问移下,是不是3.3比5v在某些方面有优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说的行。可是大家几乎都用3.3  我就是这么问移下,是不是3.3比5v在某些方面有优势? ...

手册说支持5V,那肯定可以;
不过要保证5V电压不能过冲;

很多人用3.3,可能很多人抄来抄去;

网友C:
个人理解, 电池电压不论锂电还是17650都是3.7v, 降压很容易到3.3, 能耗损失不大. 5v又可以给3.7v锂电充电.

一般纽扣电池也能提供个3V电压, 所以3.3挺好. 深入芯片内部, 主要部分是1.65v好像... 电压低漏电流什么貌似小一点...

网友D:
这个看你的系统定的 木有一个硬性标准 5V能用 3.3V也能用

网友E:
5V当然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说的行。可是大家几乎都用3.3  我就是这么问移下,是不是3.3比5v在某些方面有优势? ...

不是有优势,是在用电上,国际上制定了几个标准,1.8V,3.3V,5V等。这些标准适用于不同的场所,比如在低功耗应用上根本不需要高电压,因此有了3.3V,如果超低压供电就是1.8V。一般CPU核心都是1.8V的。

网友:
电池电压不论锂电还是17650都是3.7v, 降压很容易到3.3, 能耗损失不大. 5v又可以给3.7v锂电充电.

网友F:
你在哪份资料上看到STM8可以工作在5V了??

网友G:
可以工作在5V的,我们5V和3.3V两种供电的都有批量生产,至于是用5V好还是3.3V要看你的具体应用,比如外围跟单片机通信的外设,像LCD屏、OLED屏、RS485芯片等。现在很多屏都是3.3V的,如果用5V供电还要考虑信号电平的问题。RS485基本都是5V供电的,当MCU用3.3V时也要对电平做一些简单处理。

网友H:
现在3.3的器件比较多了,5v的话配合有些麻烦。

网友I:
3.3V和5V都可以正常工作,那肯定是建议用3.3V。因为功耗更低。

网友J(2015-09-14):
可以,因为可以接受 5V电源, 所以才弃 stm32,就 stm8s.
看看手册就知道。

网友K:
明显可以用啊。

网友L:
如果我的STM8供电电压是3.3V,I/O管脚和数字供电用3.3V,我的模拟供电用5V可以吗?

网友M(2015-12-23):
这个主要是看行业的。 我做过厨电和小家电,基本都是5V系统的, 通信和仪表仪器行业3.3V居多。
另外,简单的考虑,3.3V时功耗会稍微低点。
选择的话, 就看你的外设需求了, 比如要和5V的芯片通讯,那就用5V的。

网友E:
stm8s工作在5v没问题,stm8L不行。用3.3v的多不外乎两点:一是功耗低,二是外围电路用的3.3v。

网友(2018-09-05):
官方就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