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向高手求助!!光耦触发电路中的三极管发热烧毁问题!

楼主(2015-08-13):
向高手求助!!
一个光耦触发电路如下图所示,目的是当输入电压V+在+5V~+24V之间变化时,
光耦OPT1和OPT2的输入电流能够恒定在15mA。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调试时发现,电路工作一段时间后三极管Q1发热严重(尤其当V+输入为24V时),时间长了Q1
和光耦OPT1,OPT2会被烧坏。
光耦参数:IF=60mA,IFT=5mA,VF=1.3V
Q1为2SC1008,Pc最大为800mW。
在实际工作中,V+为24V输入时,Q1的UCE大约为21V,计算其PCM大约为300mW。

网友A:
线性恒流,电源电压高时功耗必大,无可避免。
楼主问题,只能换较大耗散功率的管子,加强散热,别无他法。

网友B:
这就是三极管热到发飙哇,可以再在C极串个电阻分担热量

C极串个电阻会造成输入电压低时恒流变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三极管热到发飙哇,可以再在C极串个电阻分担热量

C极串个电阻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极串个电阻可以解决。

:handshake嗯,刚看了下,楼主是要求输入5V的时候也能恒流,串电阻就不好满足了;还是maychang前辈说的,换大功率的三极管更靠谱。

网友B:
楼主的电路,在5V时,两个光耦只能分得3.6V左右,平均一个光耦1.8V,有点偏低,未必能保证有15mA电流,这个要看光耦的规格书才能确定了。

增加:看到楼主给出的VF参数了,楼主的电路在5V电压下没问题。

网友B:
如果两个光耦的电流允许不完全一致,或许可以用两个三极管,一个三极管驱动一个光耦。

增加:楼主电路能在5V电压正常工作,上面这个建议没有用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三极管热到发飙哇,可以再在C极串个电阻分担热量

最多分个1/2V,效果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在5V时,两个光耦只能分得3.6V左右,平均一个光耦1.8V,有点偏低,未必能保证有15mA电流,这个 ...

电路中的D1和D2将电阻R3上的压降钳位在大约0.6V,这样大致可以形成一个15mA左右的恒定电流。

网友E:
这是恒流电路性能的问题。当发光二极管温度上升时,有个正反馈(温度<—>电流)过程,最终导致元器件烧毁。

建议 LZ 试试
1. 在 D1、D2 位置换个 NPN 三极管,基极接到 Q1 和 R3 相连的节点;
2. 用个专门的稳压器(317)给 Q1 提供稳压;
3. 用(Onsemi 的)LED 驱动 IC。

3 个方案的价格和性能依次上升……

网友F:
用线性光耦来恒流不靠谱,首先要搞清目的是什么,这个电路不是个很好的设计,完全可以产生一个3.3V的中间电压来驱动光耦,但是这样设计,还是没有完全认清目的何在。看不出来这样得到恒流是干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恒流电路性能的问题。当发光二极管温度上升时,有个正反馈(温度电流)过程,最终导致元器件烧毁。

建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明天我搭个电路测试一下。

网友G:
三极管集电极加个电阻,哪怕是51欧姆

网友H:
你的电路,在集电极串联电阻的方法在电源电压较高的时候几乎无用,

不如在CE极之间并联一个3kΩ的电阻,可以在24V时分担约一半的功耗,

并联在C极E极只是分流啊,同样在取样环内,还是恒流的,感觉跟楼主电路特性一样的。
如果在CE极之间并联一个3kΩ的电阻,恒流特性就打折扣了。
感觉这个很靠谱

网友I:
加个功率电阻,换三极管的封装,刚好用一个散热片一起散热~
恩 把热散掉才是王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的电路,在集电极串联电阻的方法在电源电压较高的时候几乎无用,

不如在CE极之间并联一个3kΩ的电阻,可 ...

恒流特性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恒流特性差了。

估计楼主的应用中恒流特性差一点关系不大,原来电路也没有好到哪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估计楼主的应用中恒流特性差一点关系不大,原来电路也没有好到哪去,

恒流特性跟原来还是一样的,差异就是基极电流的那点改变,只是热量顺利转移了

网友J:
用3个9013和3个120欧姆电阻代替,布线时,器件位置放开一些,铜皮多一些。

网友K:
1. 恒流好。输入电压5V到24V,电流变化不超过0.5mA。

2. 指示LED不额外浪费功率。

网友L:
这电路恒流特性不好,电压越高电流越大,如果对恒流性能要求不高,建议直接换个耐压高点的中功率管,一般工控用途的24V电源各种波动浪涌很多的,要留有余量。

版主说的特性不好,是考虑到两个作基准的二极管的电压变动,及三极管温度变动对放大倍数影响的一种概括么?

网友M:
工控上根本没这么复杂。都是俩电阻分压。

输入10-24V都可以正常工作。

ps:特意拆开PLC研究过 - -

那是PLC的开关量输入点,而楼主的用途未知。

网友N:
Q1发热烧坏,想不明白OPT1,OPT2为啥也会被烧坏呢?

不好意思,我前面的点评打错字了,是击穿短路。
Q1击穿断路,电流激增。
Q1热击穿融化,可能会由半导体变成PN结短路的硅片,这个时候成了导体,加电压足够,LED就被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1. 恒流好。输入电压5V到24V,电流变化不超过0.5mA。

2. 指示LED不额外浪费功率。

一般的LED,正向电压的一致性好不好?如果一致性好还是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K:
1. 恒流好。输入电压5V到24V,电流变化不超过0.5mA。

2. 指示LED不额外浪费功率。

TL431是2.5V的,在电压5V时,单个光耦分到的电压不够1.3V吧?

光耦LED就1.2V~1.3V。比普通LED的2V小。
光耦内部的输入Led一般是红外管,压降不到1.1V

网友O:
你这似乎不讲究效率,如果成本敏感,PCB上空间足够,可以用一粒一毛多钱的AMS1117先恒压到3.3V,再加个82欧电阻恒流到15mA。当然1117需要PCB上有足够面积的散热铜皮(0.3W发热功率,面积你自己算算)或位置狭小时焊上一片小铜片也可以。
如果散热条件差或者追求效率,成本就加一点,可以考虑比如七毛左右的XL4001,加两毛钱的电感、肖特基就可以得到15mA的开关式恒流源。

AMS1117做恒流。低压5V无法工作。 还是开关恒流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O:
你这似乎不讲究效率,如果成本敏感,PCB上空间足够,可以用一粒一毛多钱的AMS1117先恒压到3.3V,再加个82欧 ...

1117耐压不够的,山寨的耐压就更离谱了。

您不要仅仅反对嘛,补充个可以用的不更好。

网友H:
“并联在C极E极只是分流啊,同样在取样环内,还是恒流的,感觉跟楼主电路特性一样的。”

恒流特性是会变差一些的,尤其在三极管跨导较低的情况下,不过不必为此担心,楼主根本就不需要多精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并联在C极E极只是分流啊,同样在取样环内,还是恒流的,感觉跟楼主电路特性一样的。”

恒流特性是会变差 ...

奇怪,我怎么分析不出来,并联电阻特性会变差呢?
我的分析是电阻分流之后,通过三极管的电流变小了,那么基极的电流也变小,与楼主的电路,差异就是这部分基极电流而已,约占总电流几十分之一;只要通过新并联电阻的电流不超过15mA,三极管都能自动调节恒流15mA;因此R3上的电压还是稳定的,与楼主图没有差别。

网友O:
引用 网友L:
1117耐压不够的,山寨的耐压就更离谱了。

1117是耐压不够, 那就换30V以上的HT7530好了,两毛多一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奇怪,我怎么分析不出来,并联电阻特性会变差呢?
我的分析是电阻分流之后,通过三极管的电流变小了,那 ...

正确。
另外,我前面说的恒流特性不好主要是指两个1N4148二极管的压降,在5~24V变化区间电流翻了好几倍,压降变化比较明显。

网友P:
这个好,精度好,功率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P:
这个好,精度好,功率大

问题是这个电路在低电压输入,比如5V时,LM317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K:
问题是这个电路在低电压输入,比如5V时,LM317是不能工作的。

应该可以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K:
问题是这个电路在低电压输入,比如5V时,LM317是不能工作的。

15mA时压差可以到1.5V左右,差不多正好够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奇怪,我怎么分析不出来,并联电阻特性会变差呢?
我的分析是电阻分流之后,通过三极管的电流变小了,那 ...

错误,
虽然这个电路中二极管压降变化大是恒流特性差的主要原因,但是,即使假设二极管压降不变化,恒流特性仍然会因为并联电阻而变差,你的分析太理想化了,不要把三极管的跨导想象得很大,你就可以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