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VG的停机电流1.5mA正常吗?

楼主(2015-08-13):
我用的是STM32F407VG, 目前遇到了停机电流大的问题。
看规格书是说典型值0.35mA,最大1mA。
我这边板子上外围电路都没焊,所有引脚都设置为AIN mode了(ST文档建议的),电流大概1.5mA,用示波器量外部晶振停止了,可以肯定是进入stop mode了,以前把GPIO设置为GPIO_IN的时候电流都到5mA了。
我测试时环境温度大概30度,供电电压3.3V。
我是main函数配置一下GPIO就进入stop mode了的。
大家觉得1.5mA正常吗?
你们测过都是多少电流啊?

网友A:
偏大了,我这边也在做低功耗,目前stop300多uA,standby要小一些,感觉还是有点大,ST nucleo只有40多uA,还在继续调。。。。

网友B:
稍微偏大一点;
查查硬件,关掉一些没用到的时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稍微偏大一点;
查查硬件,关掉一些没用到的时钟看看;

哥们,你确定关掉一些时钟会影响到stop mode 电流吗?
具体哪些时钟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大了,我这边也在做低功耗,目前stop300多uA,standby要小一些,感觉还是有点大,ST nucleo只有40多uA, ...

能否留个方便的联系方式,比如QQ。
想向您请教一下怎样把电流做到这么小的

网友C(2017-01-04):
你好,虽然帖子很久了,我还是抱着一点希望请教,我的最小系统进stop模式功耗有8ma?

楼主(2018-09-11):
虽然很久了,今天又看到这个帖子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因为初始化了ADC,进STOP模式前没有deinit ADC,所以电流大
进STOP模式前deinit一下ADC,电流就正常了,大概0.2mA吧,可以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