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找个键盘芯片和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15-08-13):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键盘芯片,类似ZLG7290的,因为项目是电池供电,但是静态电流一定要小,100uA以下
另外还有两个12V小电机需要控制,怎么搞呢,是用4个MOS管自己弄H桥还是用集成的芯片好呢?产品要求稳定性要高

网友A:
现在蓝牙BLE的功耗很低,可以了解下;
H桥的成本和集成的芯片,比较成本那个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蓝牙BLE的功耗很低,可以了解下;
H桥的成本和集成的芯片,比较成本那个低吧 ...

因为h桥还要加运放或比较器做电平匹配,电路也稍微复杂点。担心稳定性问题,先用集成芯片吧
产品有量了再降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