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关于MOS管的问题。

楼主(2015-08-13):
今天一位资深的工程师给我一个直流有刷电机驱动电路。该电机功率较大,她的思路为M1打开M2关闭时电机得电做功,当M1关闭时电机线圈电流不跃变需要续流二极管,但是续流二极管承受不住如此大的电流于是打开M2来续流。我的问题是电流真的可以从M2的S流向D吗?

网友A:
可以。
功率MOS管内部已有寄生二极管,该寄生二极管通流容量与MOS管相同,因此为续流根本不必打开M2。
实际上,此电路用M2是浪费。完全可以用一支二极管代替M2。毕竟二极管比较便宜一点,也不需要什么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功率MOS管内部已有寄生二极管,该寄生二极管通流容量与MOS管相同,因此为续流根本不必打开M2。
实际 ...

我也是这么想的,关键是那边的技术说要这么做。原来电流真的可以从D到S也可以S到D,我这么多年一直都想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关键是那边的技术说要这么做。原来电流真的可以从D到S也可以S到D,我这么多年一直都想错 ...

对MOS管来说,导通后等效于一支电阻,无论电流是哪个方向都是一样的。参数Rds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事情,拿支MOS管,令D极悬空,SG之间加上足够电压(勿超过20V!),拿万用表电阻档正向反向量量就知道了。

网友B:
用二极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MOS管来说,导通后等效于一支电阻,无论电流是哪个方向都是一样的。参数Rds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事情, ...

谢谢,真是受教了。

楼主:
那边说电机功率大,用二极管不行也只能先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边说电机功率大,用二极管不行也只能先这样了。

现在的问题多多,才不可靠。现在的可以先用用看,不然,人家不会服气。

网友C:
对MOS管来说,导通后等效于一支电阻,无论电流是哪个方向都是一样的。参数Rds就是这个意思。

完全对,MOSFET是多数载流子导电,到同时没有PN结效应,为纯电阻,当然可以正反向导电。

楼主:
对对,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