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用LM324运放做线性恒流,发现恒流不了

楼主(2015-08-13):
用LM324运放做线性恒流,调试了很久,发现恒流不了,波形也正常。求解!

网友A:
光给个电路图,什么参数都没有,叫别人怎么给你分析?
晕!

楼主:
电路参数如下图,目标,调整PWM的占空比,调准基准电压,进行LED模拟恒流0-4A调光,现在问题点是基准设置在2.5V的时候,理论会恒流在2A左右,实际当电流大于恒流电流范围后突然掉到1.7A左右,加大输入电压,电流也会随之变大,起不到想要的效果,用Preteus模拟仿真确实可行的。

网友B:
你这波形哪是正常,示波器都有图画的像模像样按理说基本补偿应该懂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波形哪是正常,示波器都有图画的像模像样按理说基本补偿应该懂得了

以前都是用IC做,借鉴线性恒流IC原理做的电路,搭建电路后波形就是这样,后来才用加两级RC使mosf工作在线性区,能恒流,但是mos管很烫,电路应用怎样修正,请您指教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给个电路图,什么参数都没有,叫别人怎么给你分析?
晕!

已上传,请指点迷津!

网友C:
有可能是振荡了。

网友D:
我有恒流电路,已近验证。要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上传,请指点迷津!

给全参数。
MOS管是重点。输入电容较大的话,肯定振荡。加大驱动电阻隔离或直接加个小的反馈电容。

网友E:
模拟与实际的测试是有区别的,要不断的修改参数,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恒流电路,已近验证。要不?

非常感谢,麻烦您发一份给我。我的邮箱460674956@qq.com

网友F:
这种应用, 用如韵电子的CN5502比较合适,应用简单.
CN5502除了具有恒流输出功能外, 内部集成有PWM调光电路,不需要使用单片机.
CN5502的输入电压可达30V, 还具有芯片使能输入端和芯片温度调制等功能.
附技术规格书.

楼主:
感谢给位给出宝贵意见,电路调试已通过,是我走入误区了,线性恒流开关器件必须工作在线性区才能正常恒流,在饱和区会震荡。结贴!

网友B:
你这才是真进误区了,都饱和了还震什么,超前、滞后补偿不懂再设计电路还是白搭

网友G:
R5,R6的作用,两个电阻去掉一个可以嘛?

网友H(2015-09-26):
居然能调通?根本不会正常工作吧

楼主(2015-11-06):
引用 网友B:
你这才是真进误区了,都饱和了还震什么,超前、滞后补偿不懂再设计电路还是白搭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R5,R6的作用,两个电阻去掉一个可以嘛?

不能 RCRC 起到数字转模拟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居然能调通?根本不会正常工作吧

把驱动mos管的信号变成模拟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