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信号幅度计算

楼主(2015-08-13):
我认为觉得应该=3080/819.2=3.759V(其中819.2=4096/5=2048/2.5),请问我错在哪里呢?

网友A:
顺着写得不是特别清晰的题意看,AD可测量的输入信号范围是:+/- 2.5V/1000 = +/-0.0025V = +/-2.5 mV。

网友B:
题目出的有问题,按题目的本意把放大1000倍,偏置2.5V考虑进去,楼主的答案(3.759V-2.5V)/1000=1.26(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目出的有问题,按题目的本意把放大1000倍,偏置2.5V考虑进去,楼主的答案(3.759V-2.5V)/1000=1.26(mv) ...

您解释能说服,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