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谁有mega8的nrf2401程序,我这的调不通,来一份必重谢!

楼主(2015-08-13):
(无正文)

网友A(2015-09-15):
BOOL USBTOI2C::SlaveReadS(ULONG iIndex,UCHAR SLA_addres,UCHAR Conmand_ID,UCHAR size,PUCHAR oInByte)
{
        for(UCHAR i=0;i<6;i++)
        {
            if(I2CDelayR[i]>5000)
                    I2CDelayR[i] = 1000;
        }
        if(I2CDelayR[2]>4500)
                 I2CDelayR[2] = 14000;
        UCHAR RSize=size;

    if(!I2C_IssueStart(iIndex))
                //return FALSE;
        //I2C_IssueStart(iIndex);
        Delayus(I2CDelayR[0]);

    if(!I2C_OutByteCheckAck(iIndex,SLA_addres))   // 输出一字节数据并检查应答是否有效// 指定USB2I2C设备序号// 准备写出的数据
                return FALSE;
        //I2C_OutByteCheckAck(iIndex,SLA_addres);
        Delayus(I2CDelayR[1]);

    if(!I2C_OutByteCheckAck(iIndex,Conmand_ID))  // 输出一字节数据并检查应答是否有效// 指定USB2I2C设备序号// 准备写出的数据
        {
                //Delayus(14000);
                if((I2CDelayR[2]%100)==99)
                {
            USBIO_ResetDevice(iIndex );
                    Delayus(1000);
                }
        }
        Delayus(I2CDelayR[2]);

    if(!I2C_IssueStart(iIndex))
                return FALSE;
        //I2C_IssueStart(iIndex);
        Delayus(I2CDelayR[3]);

    if(!I2C_OutByteCheckAck(iIndex,(SLA_addres|1)))  // 输出一字节数据并检查应答是否有效// 指定USB2I2C设备序号// 准备写出的数据
                return FALSE;
        //I2C_OutByteCheckAck(iIndex,(SLA_addres|1));
        Delayus(I2CDelayR[4]);

    //I2C_InBlockByAck(iIndex,(RSize-1),oInByte);
        for(UCHAR i=0;i<(RSize-1);i++)
        {
        if(!I2C_InBlockByAck(iIndex,1,oInByte+i))   // 输入数据块,每输入一个字节都产生有效应答// 指定USB2I2C设备序号// 准备读取的数据字节数,单次必须小于32字节// 指向一个缓冲区,返回后是读入的数据
                         return FALSE;//*(oInByte+i)=0;//
                //I2C_InBlockByAck(iIndex,1,oInByte+i);
        Delayus(I2CDelayR[5]);
        }

    if(!I2C_InByteNoAck(iIndex,(oInByte+RSize-1)))  // 输入一字节数据,但是不产生应答// 指定USB2I2C设备序号
                return FALSE;
    //I2C_InByteNoAck(iIndex,(oInByte+RSize-1));
        Delayus(I2CDelayR[5]);

    if(!I2C_IssueStop(iIndex))
                 return FALSE;

    //USBIO_FlushBuffer(  // 清空mUSBIO_PACKET_LENGTH的缓冲区
        //iIndex );  // 指定mUSBIO_PACKET_LENGTH设备序号
        Delayus(I2CDelayR[5]);
    return( TRU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