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懂运放输出为低电平时的电路回路,求指点。

楼主(2015-08-13):
如图所示:左图为TI经典MBUS电路,其中运放TLE2301的输出地端被直流电源模块的正输出(+24V)抬高。右图为TLE2301的内部电路图。
tle2301数据手册
这个电路经过测试是可以使用的,但有个问题不明白,特来请教:
1、当运放2301输出端为高电平(总线电压36V)时,输出回路如红线所示:DC/DC电源VOUT端---地端--运放2301的输出----总线+BUS端----DC/DC电源0V端。这么理解对吧?
2、当运放输出低电平时(此时总线电压24V),输出回路如何?
     疑问:此时总线电压为DC/DC模块的输出,+BUS端对-BUS端电压为24V,而DC/DC模块的正端输出是接地的,总线+BUS端是接运放的输出,它们通过哪里连到了一起?
3、对于该运放2301是否:当输出高电平时,输出端NPN管导通?而当输出低电平时,下端pnp管开启?

感谢大家的指点。

楼主:
虽然没考虑明白低电平时的总线回路,但是该电路经过测试是好使的。为了满足我的疑问,我在运放的输出端与地端,加了个二极管。

楼主:
自顶,坐等各大神回复。

网友A:
M-U1UD输出低电平,Q2断,Q1通.用万用表量各点电压应该就能弄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1UD输出低电平,Q2断,Q1通.用万用表量各点电压应该就能弄懂。

我的问题不是这个意思啊。呵呵,是后面的运放输出回路的问题。
也要感谢回复支持

网友B:
“其中运放TLE2301的输出地端被直流电源模块的正输出(+24V)抬高”
DC/DC变换器输出负端对地为-24V,正端接地,所以“-BUS”对地为-24V,“+BUS"端随运放输出变化。
1、当运放输出端为高电平时(总线电压36V),输出回路:+12V-->运放内部-->运放输出端-->R11-->R9-->F1-->KEY1-->+BUS-->-BUS-->DC/DC负端-->DC/DC内部-->DC/DC正端(地)。
2、当运放输出端为低电平时(总线电压24V),输出回路:地-->运放内部-->运放输出端-->R11-->R9-->F1-->KEY1-->+BUS-->-BUS-->DC/DC负端-->DC/DC内部-->DC/DC正端(地)。
其中“地-->运放内部-->运放输出端”对普通运放通常不允许,但你的第二图中未标明运放两输出端构造,原理图中也看不出运放两输出端如何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中运放TLE2301的输出地端被直流电源模块的正输出(+24V)抬高”
DC/DC变换器输出负端对地为-24V,正端 ...

感谢maychang老师的答复。
因网上搜到的运放手册就是附图2所示。可能限于保密吧,所以我也难以理解TI的推荐的这款电路。便于理解,我把运放输出与地间加了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