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一下绿色部分怎么错了

楼主(2015-08-13):
图中元件是Phone jack2,在线等

网友A:
离那些机械曾的文字太近了,小于安全距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那些机械曾的文字太近了,小于安全距离了

这次还有啊

网友A:
那你检查一下网络吧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Rules里面的Height设置出问题了,我这个元件比较高。。。。。

网友B:
楼主的电容规格貌似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容规格貌似很大啊

我第一次画板子,这电容的封装RB7.6-15好像就是很大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画板子,这电容的封装RB7.6-15好像就是很大吧

用到这么大的电容难道是功放?

网友C:
楼主挖两个洞做什么?还有没有加安装孔。

网友D:
估计方向错了吧,

网友E:
想到第一次画板子,打样焊接调试完,很开森地拿去与老师分享,结果被笑,这板子都可以放羊了。从此愤然进入硬件这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到这么大的电容难道是功放?

这是个极化电容(径向) cap pol1,楼主也是照猫画虎菜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挖两个洞做什么?还有没有加安装孔。

是安装孔

楼主:
高度不对,元件高度超过Rules里面的约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到第一次画板子,打样焊接调试完,很开森地拿去与老师分享,结果被笑,这板子都可以放羊了。从此 ...

我这板子不一定能打样呢

楼主:
我这帖子得给多少分才能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