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大功率负载

楼主(2015-08-13):
现在想用单片机(IO口输出电压3.3V),控制36V、10A开关电源的通断问题。
1、用继电器控制,但我在网上没找到可控36V10A的继电器,最大只找到了30V、10A的,各位有知道的可以推荐

网友A:
还有什么问题?

楼主:
没说完呢,通过MOS管控制,我以前没试用过MOS管,不知道选取什么型号的

网友B:
MOS:  AM40N10

网友C:
MOS 管 540 可以的

楼主:
嗯,好的,多谢,继续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