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前置机发的数据

楼主(2015-08-13):
连续两帧,帧之间没有间隔。其中一帧的长度为90多字节,另一帧约70字节。我用uchar xdata siobuf[180]接收全部数据,然后把它们分解为uchar xdata buf1[100]和uchar xdata buf2[80],为了验证接收的数据是否正确,我通过P1上的串口把数据发送到串口调试助手上进行显示,到这一步结果都正确。以下就出问题了,我通过类似“变量1=buf1[i];和变量2=buf2[j];”的方法提取buf1和buf2中的有效字段,提取出来的都是buf1中的,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编译时用什么模式

网友B:
在变量窗口看buf1【】,buf2【】,变量1,变量2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如果这些值没有问题,建议在关键代码部分禁止中断

楼主:
我还是没搞明白,需要仿真吗?

网友D:
xdata的速度有点慢,使用时需要考虑这个因素,避免出现错误。单片机因为内存小,一般最好不要一次接收这么多的数据放到内存里,要充分发挥单片机运行速度快的优势,接收到的数据立即进行处理,处理之后将不需要的数据丢弃,避免长时间占用内存。

楼主:
谢谢,我再考虑考虑,总觉得边接收边处理不好办。谢谢热心的朋友!

网友E:
肯定是XDATA超范围了。楼主可考虑外接EEPROM

楼主:
我看了看编译结果,xdata用了400字节,内部有4K字节呢。在接收的数据中两个字段是8位数,还有一个7位数,要和其它数累加。我看了只能接收完再处理。

网友F:
奇怪了啊

楼主:
再请教各位,使用char xdata siobuf[180] _at_ 0x0000;需要什么条件?编译时提示_at_前面缺“;”。外部存储器空间我也定义在0x0000-0x7fff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再请教各位,使用char xdata siobuf[180] _at_ 0x0000;需要什么条件?编译时提示_at_前面缺“;”。外部存 ...

_at_ 0x0000之间要有空格_at_空格0x0000
另外 xdata 是片上扩展存储器,不是外部存储器空间
变量1=buf1;和变量2=buf2[j]; 值一样是否 值本来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