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成熟的有哪些方案?

楼主(2015-08-13):
鉴于cy3866-040为3系最高配置芯片,64k flash,2k E2PROM,8k SRAM,相对其进行存储器拓展,请教一下比较成熟的有哪些方案?

楼主:
好像EMIF接口给出的几个都是cypress的存储器另外就是扩展SD卡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EMIF接口的datasheet

网友B:
它支持8 位、16 位、24 位地址总线宽度 8 位、16 位数据总线宽度支持外部同步存储器 支持外部异步存储器支持存储器自定义接口。

网友C:
好像有一个视频,我给你找找

网友C:
http://www.cypress.com/?rID=56752
楼主先看一下数据手册,视频我再找找,一时找不到了

楼主:
嗯,我先看下,结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