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使用

楼主(2015-08-13):
哪些人可以比较好的真正使用PSoC设计产品?

网友A:
必须具备非常好的单片机应用的基础以及系统软件的设计能力。

楼主:
这么简单

网友A:
我这里所指的,不是说点亮几个LED,PC通过USB口与PSoC交换字节数据等,这些可能在5分钟里就可以实现,但使用的产品设计中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楼主:
哦,怎么了解PSoC的困难点

网友B:
目前PSoC里面的8位MCU,其结构比较独特,为大家所不熟悉的,加上众多的数字、模拟模块、系统资源等,因此从汇编角度看,比较复杂和麻烦。尽管CYPRESS提供了近百个专用的用户模块,并提供了API供上层使用。可是其低层基本上是汇编的代码。

网友C:
嗯,因此作为用户来讲,你可能还需要了解了算法

网友A:
是,经常是模拟和数字混在一起

网友D:
看懂API的使用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真正应用到你的设计中去。

网友E:
PSoC不适合哪些初级人员,以及没有真正坚实的8位单片机功底的人员学习和使用。

网友F:
如果你8位的工夫到家,2个星期就能上手PSoC.作为准备将来从事,和现在已经是的硬件工程师讲,多掌握学习些东西是没有坏处。

网友G:
对啊,有许多东西是相通的,同样可以提高你的整体水平

网友H:
嗯,有原来的基础,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I:
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你有更多的本事和能力,找到自己的工作。

网友C:
PSoC的模拟部分的特点是其它8位MCU所没有的,可以满足一般场合的应用,省掉外面一些模拟运放等器件。再配合数字部分的有机结合,在用户模块的配合下,可以非常方便的实现一些比较复杂和智能的模拟功能。

网友D:
嗯,如可程控的智能放大等。有些东西,你就是自己设计模拟电路也很难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如可程控的智能放大等。有些东西,你就是自己设计模拟电路也很难实现的。
...

为什么啊

网友D:
因为PSoC有些东西实现的过程是模拟电路+数字电路+模型+算法的有机结合。一般水平的人完成这样的综合设计也是比较困难的。

楼主:
哦,知道了,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