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5-08-13):
用仿真器去看。模数转换ADC初始化的值,ADCON的第0位不能写入1,使ADCON的值变成 0xc0,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这个按照数据手册上写就行啊

楼主:
我是按照数据手册上写的。
初始化代码。
void Init_adc(void)
{

    ADCH  = Bin(00000001);
ADT   =  Bin(10000111);
ADCON = Bin(10000000);
ADCON |= Bin(00000010);
    ADCON |= Bin(00000001);                 //使能AD2 启动转换
}

网友B:
仿真器看到的值是?

网友C:
你看到ADCON=0XC2, 说明看的时候转换已经结束了。

网友D:
连ADC中断标志ADCIF都置起了。

网友E:
完全控制仿真器是不现实的

楼主:
明白了,多谢了

网友F:
代理三星 IXYS 现代 义隆 中颖  昂宝单片机 矽创ST7920/ST7921 三星电芯18650   量大从优 联系:13534167534   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