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外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5-08-13):
void EXIT_KEY(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IT_STRUCT;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_GPIOC,GPIO_PinSource8);

        EXIT_STRUCT.EXTI_Line = EXTI_Line5;
        EXIT_STRUCT.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IT_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IT_STRUCT.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IT_STRUCT);
}
红色部分为出错部分  总显示标示符 未定义  看库函数手册是这么写的,可是到这里就错了!

网友A:
改成GPIOA或其它看看;
估计有些文件未包含吧;

网友B:
查了下库函数, GPIO_PortSource_GPIOC 定义在 stm32f10x_gpio.h 中, 看看你的包含头文件及路径, 有没有这个头文件?

网友C:
同意两位楼上版主的意见,换成A也不行的话要查看.C .H文件是否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