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溢出率怎么计算呢?

楼主(2015-08-13):
(无正文)

网友A:
TI溢出率=TI计数率/产生溢出所需的周期数

网友B:
就是楼上的答案,不过有点笼统,具体看书

网友C:
如果是C语言写的,注意在定时器1模式的时候留出响应中断的时间

楼主:
为什么这么做呢

网友D:
汇编也要考虑,他说的有点歧义,汗一个

网友E:
如果是自动重载的话触发中断的同时会触发自动重载,而定时器1模式没有自动重载,所以你再次赋值的时候要注意留出一定的中断响应时间。

网友F:
这个中断的时间很短,应该不需要考虑吧

网友G:
一般还是采用自动重载模式的多吧

楼主:
我按照一本书上的计算方法算出来的和他的例题给的不一样,差个2倍,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H:
匹配寄存器什么作用?

网友I:
设置好匹配值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呵呵

网友J:
参考例程代码

楼主:
有点晕,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