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M4模式电流有20uA

楼主(2015-08-13):
我现在用的是MSP430F2002单片机在LPM4的模式下用电流表测得单片机的电流是20uA左右,datasheet上写的是LPM4模式最大0.5uA的样子这个差别也太大了

网友A:
其他电路消耗造成的吧

楼主:
这个不可能

网友B:
你的电流表精度是多少啊  起码六个半才能测吧  与你程序有关的

网友C:
对 你把功能模块都关了 应该会达到最低值的  不用的时候关掉就成了

网友D:
看下你的相关晶振是不是已经停止工作,还有外围电路的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E:
指示灯电路是否已经关掉   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最大的耗电就是指示灯

楼主:
好的,我试试,多谢

网友F:
这个在检查下AD、DA等模块的在处于低功耗模式下完全禁止没有的。

网友F:
还有除开相应外部中断的IO口的其他IO口的设置成模拟输入模式没有的。

网友G:
楼上说的是,这两方面的都需要检查下的吧。

网友H:
这个就一点一点的仿真练习吧。

网友H:
哦,说错了,这个是需要进行仿真一点一点的来排除的,利用断点的方式。

网友I:
按照我的经验的,一般是IO口的控制问题造成的。

网友J:
功耗的高低主要体现在电流的消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