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内部温度传感器和调试时的怪问题

楼主(2015-08-13):
调试的时候在右下角的方框里都可以看到变量的,这次新建了个工程调试的时候发现没有变量显示出来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PS:只有停止调试的时候显示main中没有变量,其他的函数下的变量都能显示)

我是在做STM32的温度传感器实验,我开始把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开启温度传感器放在了主函数,结果显示温度为0;
后来把它加在  ADC_DMACmd(ADC1, ENABLE);/* Enable ADC1 DMA */之前  调试就正常了,结果也是有意义的数字了(虽然还是不正常 --)
问题来了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这句话放在这两个地方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差异??

网友A:
温度采样, 其实跟 DMA 没有关系, 但肯定需要在采样之前设置允许. 所以推荐先设置温度采样允许

网友B:
一般给的例程里就会涉及到内部温度读取。你找找cube,看看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