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SP430G2553烧写的问题

楼主:
用MSP430G2553和12864做一个数字频率计,程序写好了,在IAR上软件仿真也过了,可就是烧写不进去。用了CCS也是相似的问题,请教为什么,430的驱动已经装好了 ,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是IAR和CCS不兼容win8.1的原因吗?如果是这样,在不下载虚拟机的情况下怎么完成烧写呢?谢谢!!

R{14){S_K]@XEZ0PZ0_XQ(4.png (17.93 KB )

网友A(2015-08-13):
检查下仿真器连接,尤其是接插件部分,还有msp430相关io的电路

网友B:
top3100编程器可以支持g2553

网友C(2015-10-26):
430的下载好像还需要仿真器转串口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