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 M0能直接用内部晶振而不用外部晶振直接工作吗?

楼主(2015-08-13):
我用的Mkl04,如何设置成内部晶振工作模式呢?
我试着设置了,在仿真模式下工作正常,当下载到目标板后,然后重新上电,心跳灯还是正常的,但其他一些模块就不正常了,比如I2C就不能正常的读取电子罗盘的值了。
哪位网友有相应的例程是否可以提供参考,先感谢了!

网友A:
如果不接外部晶振是不是就内部晶振工作啊

网友B:
楼主,你使用内部时钟源配置时钟工作模式,我觉得你是成功啊,不然你说的心跳灯也不会工作啊,而我觉得你没有成功的读取电子罗盘的原因,可能是没有正确的配置好I2C模块,包括波特率,工作模式等

网友C:
楼主检查一下你的驱动有没有问题吧

楼主(2016-12-30):
谢谢大家啊,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