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已解决,失误造成

楼主(2015-08-14):
各位大神,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理论上输出端VOUT应该也会得到陡峭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哪儿有这个理论

网友B:
    以矩形波的重复频率选择运放块压摆率和带宽参数是错的,应该以矩形波的斜率换算,即带宽GB=SR/2piVp;压摆率则不低于SR。频率几Hz与几十MHz的斜率一样矩形波,要保持斜率,压摆率和带宽参数都一样。

网友C:
你确定电容是100pF?

时间常数计算在那,确定是。

网友D:
你比较一下两个片子的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D:
你在5K电阻前面测过波形吗。是个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5K电阻前面测过波形吗。是个什么样子的。

测试过,波形是一样的。
大神可能讲到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输出端VOUT应该也会得到陡峭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哪儿有这个理论

认为OP理想的情况下。
大神对实验中这个波形有何看法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真是不好意思。
信号发生器的问题,信号发生器输出被我的电路杂散效应给滤波了。。。。

楼主:
这低级错误。。。。呵呵
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