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irtex-5外接DDR2 SDRAM

楼主(2015-08-14):
用Virtex-5系列FPGA(XC5VLX110T)外挂两片DDR2 SDRAM,请教各位在原理图设计时,与DDR2 SDRAM连接的FPGA管脚芯片有具体指定吗,还是随意I/O连接即可?以前用过Spartan6,Spartan6外接DDR2时,与DDR2连接的FPGA管脚在是专用,不能用随意的I/O连接DDR2。
请教各位,与DDR2 SDRAM连接的XC5VLX110T管脚,可否用随意的user I/O连接??感谢!!!!!!

网友A:
S6是硬核,V5是软核,当然V5的灵活性就高一些,但也有一定规则的,在MIG的user guide里有描述。
用MIG生成时,不是有一步验证管脚分配合理性吗?那个过了应该就没大问题了。不放心可以再编一个小工程跑一下实现流程。

楼主:
感谢楼上兄弟!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