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如何关掉AD13的联网功能 ?

楼主(2015-08-14):
见附图
每次打开AD13,该软件就会自动联网,软件无反应,很不方便。
试着用360的流量防火墙禁止过,当时还可以,可是再次开机后,就失效了。

请大侠指点下,该如何做,才能 关掉AD13的联网功能 ?

非常感谢!

网友A:
DXP-preferences-system-Altium wed update     下面  check frequency悬着 never

网友B:
如果是公司,断开网络。

网友B:
使用虚拟机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P-preferences-system-Altium wed update     下面  check frequency悬着 never

谢谢大侠指点 !
见附图:
DXP-preferences-system,可是没有找到 Altium wed update
还请大喜指点 !

非常感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公司,断开网络。

谢谢版主指点 !

我们是小公司,应该没事吧,洋鬼子 不会来找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虚拟机也可以。

谢谢版主的耐心 指点!

版主的意思是 再装个 虚拟机系统 ,对吗 ?

网友B(2015-10-31):
还是断开网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