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使用问题

楼主(2015-08-14):
HM5918,充放电一体的芯片。但是在使用中有个问题,插上适配器,给电池充电且给负载供电,拔掉适配器的时候,负载供电由适配器切换到锂电池,在切换的过程中有个毫秒级的断电时间,这样实际使用中相当于断电重启,后来经过讨论,不改方案的情况下选用容量大的电容来做备用电池使用,渡过这段时间。
我把超级电容当作备用电池使用,5V供电,希望5V供电去掉的时候,超级电容能够为负载提供瞬间的5V电压,刚买回来测试是成功的,但是运行一夜之后就不行了,想知道为什么
超级电容5.5V 4F V型
电路图及详细情况可看这个链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8438

网友A:
不清楚。建议提供电路图

网友A:
先测测电容是不是坏了?

网友B:
超级电容耐压特性不太好。可能楼主超级电容已经坏了。

网友C:
都说了,这类电容不适合做滤波。

网友D:
超级电容也不太安全,4F电容要是爆了威力可不小

网友D:
如单片机应用系统中,应用超级电容作为后备电源,在掉电后需要用超级电容维持100mA的电流,持续时间为10s,单片机系统截止工作电压为4.2V,那么需要多大容量的超级电容能够保证系统正常工作?

由以上公式可知:

工作起始电压 Vwork=5V
工作截止电压 Vmin=4.2V
工作时间 t=10s
工作电源 I=0.1A

那么所需的电容容量为:

C=(Vwork+ Vmin)It/( Vwork2 -Vmin2)
=(5+4.2)*0.1*10/(52 -4.22)
=1.25F

网友D:
公式里,最后那里 52是5的平方,4.22是4.2的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测电容是不是坏了?

电路图可以看另外一个帖子,补充了连接了,测试了下,新的能储能,用了1夜的不能储能了,看来是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级电容耐压特性不太好。可能楼主超级电容已经坏了。

嗯,是坏了。5.5V额定电压,充放电10万次实验,我5V电压加在它2端,一夜就坏了,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说了,这类电容不适合做滤波。

前辈啊,不是做滤波,是想让它做备用电池,只是现在用了一夜它就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式里,最后那里 52是5的平方,4.22是4.2的平方

嗯,举例很详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啊,不是做滤波,是想让它做备用电池,只是现在用了一夜它就坏掉了 ...

这是大时间常数的滤波,你理解成备用电池也行,但问题同样,因为你的负载过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大时间常数的滤波,你理解成备用电池也行,但问题同样,因为你的负载过重。 ...

这样解释就懂了,还是挺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