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电路中,IR2110驱动MOS管高边无法输出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14):
我buck电路中要用IR2110驱动MOS管开断,按照2110数据手册的电路连接,我们焊完后的电路只有低边能够用示波器看到pwm波,而高边没有。并且我们低边的pwm波占空比高于40后有跳变,不再稳定,为什么?

网友A:
控制要注意,先导通下管,再导通上管,因为只有下管导通浮动的电容才能充电,上管的“浮栅”才有“电源”VS要能拉低。
如果没有下管,只有上管,怎么给电容充电?
贴上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