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PC5643L ADC问题咨询

楼主(2015-08-14):
FSL的专家,

请问一下MPC5643L的ADC模块,每个模块是否只有一个采保和转换单元?
同一个ADC模块,多个触发源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同时触发,还是需要排序?

谢谢!

网友A:
一个adc的话不能同时触发吧,得有先后顺序

网友B:
adc分为多通道和单通道,一个adc即使多通道也是分时用这个adc的

网友C:
每个ADC模块只有一个采样单元。CTU两次触发ADC的间隔是 ADC转换时间加上两个CTU clock cy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