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IR功率驱动芯片自居电容两端电压Vbs持续增高问题

楼主:
在CSI电路拓扑中,使用IR2213功率驱动芯片驱动三相电流源型逆变器,驱动芯片自举电容两端电压Vbs持续增高,最终导致驱动芯片烧坏。

网友A(2015-08-14):
上图啊,兄弟

楼主:
电路图以上,请帮忙分析一下吧,谢谢

网友A:
同相上下桥臂导通,不会烧么?这时候的负载已经不是电机,而是管子

网友B(2015-10-05):
你好楼主这应该是IR2113吧!

楼主(2016-10-06):
经过查阅资料和实验验证,IR功率驱动芯片不能用于驱动电流源行变流器,可以采用隔离电源+驱动光耦方案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