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机干扰 导致STM32死机 求帮助

楼主(2015-08-14):
电机 启动 或者 停止的噪音

电机 启动 或者 停止的噪音

驱动是 IO光耦驱动固态再启动电机。电机每次启动 或停止后 的噪音会使STM32 造成死机。
有没有能消除这个干扰的 办法求帮助:dizzy:

网友A:
把固态和光耦的电源分开 是不是就可以? 固态继电器应该也有反电动势吧

网友B:
加电源滤波,情况应好一点

网友C:
我觉得这个跟单片机类型有关.抗干扰能力强的单片机,遇到这个也不会死机.当然干扰要尽量去掉.单估计很难完全消除.

网友D:
电源滤波,驱动用光耦隔离,还有就是电机地与单片机地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电源滤波,情况应好一点

前面加了个这个 没多大效果 。模电不好,求推荐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电源滤波,情况应好一点

有推荐电路吗 感谢

网友E:
你要查一下电机的干扰是通过那个线路传给CPU的。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

网友F:
各种104电容

网友F:
我用ht46r47控制电机电磁阀时,电机,电磁阀,继电器,电源共模,各种加电容才行。后来换了ht66f40就啥光裸跑都没事。现在我接口的部分专门用一块stc芯片,成本不比加各种滤波高多少,还能分担主芯片的工作。stm32用做工控不接ESD还真不能用。

网友G:
用DC-DC把 地隔离开咋样

网友H:
固态继电器用那种过零触发的。

网友I:
刚做了赛盛的培训,你参考一下这个电路。

电机电路

电机电路

网友J:
光耦两侧的电源和地都要隔离,在PCB上两侧的爬电距离要大。主控单片机的直流电源输入端也要加共轭滤波器,TDK或者村田的

网友K:
单片机供电和电机部分要完全隔离开。

我们控制660V的三相电机也没见复位的。

网友L:
这个你其实应该去EMC提问··我经常碰到电机干扰的问题··一贯的解决方案就是屏蔽···我不知道你的电路供电是怎么样的··你如果是220V进来可以试着把你单片机供电的地和220V的大地接来看下··还有就是比如你弄一个饭盒·那种铁的罩在你单片机电路上··看效果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旧可以考虑用个屏蔽罩屏蔽了··屏蔽罩要和你系统地接在一起额,如果考虑防静电问题可以在屏蔽罩和地之间接一个0.01UF、3KV左右电容。

网友M:
不知道你单片机和电机电源是否分开。。我这边因为PIC单片机和电机用的同一个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所以电机改变转动方向会使PIC欠压复位,我在电源处加了一个10uf钽电容做滤波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这个你其实应该去EMC提问··我经常碰到电机干扰的问题··一贯的解决方案就是屏蔽···我不知道你的电路 ...

饭盒...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你单片机和电机电源是否分开。。我这边因为PIC单片机和电机用的同一个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所以电机 ...

欠压...

网友:
弄个铁壳子罩住,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你其实应该去EMC提问··我经常碰到电机干扰的问题··一贯的解决方案就是屏蔽···我不知道你的电路 ...

感谢 我先买个 铝机箱装进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DC-DC把 地隔离开咋样

手头没DC-DC测试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先买个铝机箱 罩住试试。还有一点,就是有力传感器跟电机 机壳是在同一机械导体上的。传感器的屏蔽线接地 有时管用 有时又不好。

网友O:
功率这么大的电机, 不加光偶, stm32不是神

网友P:
固态应该是,固态继电器吧;
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金属罩盖住,然后连接的电线数据通信最好用光耦。

网友Q:
1   考虑  查清,电机的干扰是怎么样到 MCU 的  信号线还是电源

是开关电源供电的话,因当搞不死你,  哪就可能从地过来,引起,地电位升高,压差异常。

从信号过来的~~~~~~  隔离,  屏蔽防开感应。。。  还是~~~屏蔽最好好的是单端接地,而不是通通共地

网友R(2016-04-01):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网友S:
是不是有信号注入,注意隔离!

网友T:
不知道现在楼主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跟我最近遇到的干扰问题一样。这种情况就类似于群脉冲干扰测试,主要原因就是你的开关电源无法抑制这些干扰。在电源前端加共模抑制器,在单片机电源端增加电容,增加TV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