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谢谢

楼主(2015-08-14):
ICL7660S电压转换器,它的耐电流值是10~20ma吗?我们的负载需要280ma的电流。有没有方法提高它的带载能力?用TCL接一个电压跟随再带上负载的话,流过ICL的电流是不是还是很大?

网友A:
原本就是一个输出有限的电源电压转换芯片,如果你要再用缓冲(跟随器之类),必须得还有个具备相应输出能力的电源。如此,还不如直接换个其它的电源电压转换方案。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电流值差太多的话第一考虑的就是换个片子吧,技术上的方法成本不见得低

网友C:
还不如直接用DC/DC模块来的方便啊。

网友C:
不见得成本增高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