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驱动。为什么烧ULN2003?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5-08-14):
我想做个可控硅驱动,电路如下,板子焊好,单片机先输出脉冲测试硬件回路,可是这个驱动回路一上电,ULN2003准烧,我看别人的产品上是用ULN2003,为什么我设计的不行呢,难道在软件上要做处理?还是电路有问题,求做过可控硅触发的朋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单片机上电期间是没有脉冲输出的。
可以考虑单片机先上电,然后接通24V电源。

网友B:
得测量一下输出瞬间电流多少。8路输出总电流多少。
估计你的脉冲太宽,高频变压器初级阻抗太小。

网友C:
是上电一瞬间就烧了,还是开始操作可控硅才烧?
单独只调试1路,其它路先断开,看看什么情况;
地板楼说的也有可能。

网友C:
哎,楼主你没注意,2003是TTL电平输入的么,你接到24V上去了?

网友C:
是不是该把限流电阻改大点,本身2003增益就很大,输入有1mA的驱动电流应该就足够了。

网友D:
2003的输入已经有限流电阻了,估计还是输出电流过大,总的电流好像是不能超过500毫安

网友:
个人感觉光耦没有必要加, ULN2003输入直接用IO口加个限流电阻接进去,ULN2003输出最好加个小电阻限流,初级的1N4007也没必要加,可以去掉

网友E:
限流电阻位置不对。

网友F:
谁能帮我讲解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吗?

楼主:
上电时脉冲是关的,上电时不会烧,只要开了脉冲,2003就烧了,我量了脉冲变压器的原边电阻,只有7-8欧,计算了一下,电流肯定超过了2003的500mA,我把脉冲变窄,还是烧,我看别人的装置里用的三极管C1008,也可以,,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是不是要在变压器,原边串个限流电阻,串多大的电阻呢,会不会影响它的驱动能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电时脉冲是关的,上电时不会烧,只要开了脉冲,2003就烧了,我量了脉冲变压器的原边电阻,只有7-8欧,计 ...

那说明脉冲还是太宽了

网友G:
负载过重了,串电阻限流。如果变压器本身的额定工作电压就是24V,那么应采用分立的功率晶体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负载过重了,串电阻限流。如果变压器本身的额定工作电压就是24V,那么应采用分立的功率晶体管驱动。 ...

变压器的额定工作电压就是24V,串电阻限流后,脉冲没那有输入那么宽了,看样子还是只能采用分立的功率晶体管驱动

网友H:
哈哈哈,好熟悉的电路,十多年前搞过,驱动500~1000A 1kV 单向可控硅。
24V供电,2003的负载是3:1的触发变压器,因为可控硅触发电压是7V。

这个电路的关键之处是2003输出低电平时间是几十微秒(具体数值参看可控硅触发变压器说明书)这个量级的,如果到了微秒一级,触发变压器饱和电流快速增大,2003烧毁是必须的,不存在幸存的任何可能。

我当年做这个电路的时候,加了一万倍小心,还是在仿真器进入断点的时候眼睁睁看着2003冒烟挂掉。不过还好只烧了这一次,几千套运行了十多年到现在没有出过问题。

此经验价值万金!

网友A:
1.晶振未起振期间,单片机IO的状态是什么?
2.复位期间,单片机IO的状态是什么?
3.断电瞬间,电压从高到低跌落期间,单片机IO的状态是什么?
4.程序跑飞,单片机IO的状态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哈,好熟悉的电路,十多年前搞过,驱动500~1000A 1kV 单向可控硅。
24V供电,2003的负载是3:1的触发变 ...

与你说的一样,驱动500~1000A 1kV 单向可控硅。
24V供电,2003的负载是3:1的触发变压器,因为可控硅触发电压是7V

我眼睁睁看着两片2003冒烟挂掉了,不敢再弄了

感谢大神解答,明天我试验下,希望不要再烧了。

到时把好消息告诉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晶振未起振期间,单片机IO的状态是什么?
2.复位期间,单片机IO的状态是什么?
3.断电瞬间,电压从高到低 ...

谢谢,不过我已经试验,与起振,复位,断电没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已经试验,与起振,复位,断电没有关系。

你把24V电压调低,比如7-8V再试,就可以了,最好串个电流表在电源回路里看看电流大小的变化。
另外,你的脉冲不会是50或者100hz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与你说的一样,驱动500~1000A 1kV 单向可控硅。
24V供电,2003的负载是3:1的触发变压器,因为可控硅触发 ...

你先查下变压器的∫udt这个参数。

网友I:
看着电路没啥子问题啊,软件上面有问题吧。是不是打开时间太长了?
另外把9脚悬空试试。

网友J:
汗,功率太大了

网友K:
看了下,主要有二点<要得到US 级的脉冲,整个糸统都是按慢速器件设计,是否合理.
第二点,脉冲变压器作负载,及可控硅的控制电压多少,变压器的配比是否合适,如1:1,24V是否过高,
基本得出原因,2003负载过载而损坏,也就是产生的脉冲宽度过大,导致变压器原边过包和.解决方案,限流,降电压,增大原边的电感量以适合2003的慢性动作速度.还有4007与线性光耦是否合适.

网友H:
引用 网友K:
看了下,主要有二点

google “kmb-0231”,是3:1触发变压器无误,原边24V供电是合理的。

网友L:
不明白驱动可控硅为什么要用变压器的方案,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明白驱动可控硅为什么要用变压器的方案,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用在整流,不是调压,光耦驱动的方案不合适,只能用变压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了下,主要有二点

楼主说的对,确实用US级脉冲不行,因为光耦速度达不到,脉冲变压器是3:1  ,改US级脉冲改不了 ,试了下限流,可以,只是电阻功率要比较大,看样子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分立的功率大的三极管了

网友M:
光耦速度不是问题,可以简单处理做到uS级的输出。如果这个设计,对控制输入与输出间延迟不敏感,可以仍然使用光耦。
你用的3:1脉冲变压器输入直流电阻过低,如果可控硅控制的是50Hz工频电,可以串入10uF电容,电容并联1K电阻,输入脉冲100Hz,占空比控制在10%以下,这样基本可以解决加脉冲烧2003问题。串入电容的具体容量,由可控硅输入7V时最小触发时间决定(10uF电容可以得到7V输出宽度超过3uS,这个宽度未考虑脉冲变压器的输入电感,应该会宽不少)。
如果需要50uS以上甚至mS级宽度的驱动电压,修改脉冲变压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楼主说的对,确实用US级脉冲不行,因为光耦速度达不到,脉冲变压器是3:1  ,改US级脉冲改不了 ,试了下 ...

这也证明了原边过包和,导致2003的电流剧升而损坏。

网友N:
这个变压器用在交流上在这用是...?在这里变压器线圈电阻太小,电流大烧的。光耦后面直接连接上可控硅的控制端呀。

楼主:
结帖了,谢谢大家的帮助,楼主说得对,过包和了,我把光耦输出到2003之间的丙个电阻值调整了下,2003就不烧了,驱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