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协议IC

楼主:
我买了一些品牌充电器,比如360,乐视等充电器,他们的USB协议IC用的是哪一家的,对手机有什么好处?

网友A(2015-08-14):
充电器里没有usb协议ic。
充电器也不进行通讯

网友B:
普通充电器就是开关电源,D+,D-的悬空的

网友C:
协议由软件实现,根本不存在什么“协议IC”的说法,那是只见其表、不见其实的表象描述,更不是什么技术术语。
另,别混用“充电器”和电源适配器“,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类设备。充电器的负载是蓄电池,给手机提供充电电源的叫电源适配器。

网友D:
那叫充电协议IC.充电是有协议的.苹果的,高通的,三星的,各家有不一样.
用了充电协议IC,会对更多的手机支持.会以指定的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