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下新唐的N329X芯片用TurboWriter无法在NAND中烧写

楼主(2015-08-14):
请教下新唐的N329X芯片用TurboWriter无法在NAND中添加烧写信息

楼主:
NAND界面

NAND界面

楼主:
按add New无法把信息添加到列表上

网友:
多试试几个按钮,那么多呢,肯定需要配置。

网友:
如果实在不行,估计就是没法弄吧。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呢,都是在开发软件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