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bios任务切换

楼主(2015-08-14):
(无正文)

网友A:
BIOS(Basic Input/Output System的缩写、中文:基本输出输入系统),是加载在电脑硬件系统上的最基本的软件代码。BIOS这个字眼是第一次由CP/M操作系统中出现,描述在开机阶段加载CP/M与硬件直接沟通的部份。它的主要功能是为计算机提供最底层的、最直接的硬件设置和控制。

网友A:
BIOS保存着计算机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的程序、系统设置信息、开机后自检程序和系统自启动程序。

先了解下该方面的知识点的吧。

网友A:
BIOS设置程序是储存在BIOS芯片中的,BIOS芯片是主板上一块长方型或正方型芯片,只有在开机时才可以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