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带串口的5路以上的PWM输出的MCU

楼主(2015-08-14):
求一款便宜的带串口的有5路PWM输出以上的MCU,最好是在12引脚左右的。有没有大神知道,求科普,谢谢了。

网友A:
12PIN的基本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PIN的基本不可能

我知道一款14PIN的,但就是有点贵,要2块钱一个。

网友B(2016-01-19):
是哪一家的芯片?2块钱?

网友C:
3路、4路的可以不?

网友D:
仅供参考:STC15W4K32S4系列有6路PWM及串口,28脚起。

(183)

网友E:
2块钱的那个,楼主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