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814】双路输出模块负载不平衡,怎样选型?

楼主(2015-08-14):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当模块的双路输出负载在使用时不平衡(如,主路带重载,辅路带轻载),该怎么选型?

网友A:
主、辅路负载电流不相同,主路大,辅路小,对于这种情况,建议选择辅路与主路功率之比为1/5~1/2为宜,在此范围内辅路的电压稳定性才有保证(可在5%以内),否则辅路电压就会偏高或偏低。另一方面如果双路负载本来就不相同也尽量不要选用平衡负载型模块电源,因为此种开关电源专门针对对称负载设计,若负载不平衡辅路电压精度不高。

楼主:
不能只抢沙发不答题哟

网友B:
可以不用双路输出的模块,用单路输出的。

楼主:
【参考答案】当输出两路负载(如:主路带重载,辅路带轻载时)相差很大时,双路输出的模块容易出现负载不平衡使用,导致电压精度超标,不推荐使用,建议根据实际负载要求选型两个模块,接法参考图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辅路负载电流不相同,主路大,辅路小,对于这种情况,建议选择辅路与主路功率之比为1/5~1/2为宜,在此 ...

虽然与参考答案有点差距。但分析的很详细。鼓励下。。。

网友C:
了解一下。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