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的activity-halt的唤醒时间

楼主(2015-08-14):
使用STM8L的低功耗模式时,因为项目需要在测试唤醒时间
在测试的时候,使用外部中断唤醒,然后唤醒后在中断对于一个IO进行点平变换
同时使用双通道示波器捕获中断的下降沿以及IO点平
发现相隔时间居然有2.5ms
手册中说好的7us呢
看手册里

应该是唤醒后有个使用时钟不同导致唤醒时间不同的区别
那么这个时钟是怎么设置的呢?
是在进入halt模式之前就配置
还是唤醒后在中断配置?
求解

后来经过一些修改,时间到了450us左右,还是与标称相差太大

楼主:
已搞定,有一个开启快速唤醒的函数需要调用

网友A:
嗯, 手册上给出的数据基本不会错. 只是这个地方没有讲到开启快速唤醒的问题

网友B(2016-07-25):
关于STM8L的activity-halt的唤醒时间,启动快速唤醒的函数是哪个,没找到呢,谢谢告知一下

网友(2020-05-23):
PWR_FastWakeUpCmd(ENABLE);                               /* 快速唤醒使能